这里应该怎么接呢,到底是接不接电源呢

楼主(2019-02-19):
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不要大神告诉,我来告诉你。这是放大器电路,Vctrl  是逻辑控制脚,高电平则放大器打开,低电平则关闭。如果你想上电就打开,那接VDDLNA没有问题,如果你想上电和打开放大器分开设置,那就接一个GPIO然后软件配一下就好。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楼主都不现身了,看来问题是解决了,此贴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