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要求为29.5-30GHz带通滤波器,现带内损耗偏大,求助如何降低带内损耗

楼主(2019-02-19):
请教大神,要求为29.5-30GHz带通滤波器,现带内损耗偏大,求助如何降低带内损耗

网友:
楼主建了一个理想的波导带通滤波器模型。
波导内部真空材料,介质损耗为零。
波导壁缺省为超导体材料,导体损耗也为零。
理论上这个模型没有损耗。
但是:模型S21的损耗来源于S11。——阻抗不匹配导致的反射,被端口的50欧负载吸收。

楼主的S11就没优化好,则S21的损耗也会很大。

如果S11优化好了,则损耗自然也达到目标了。

网友:
版主大神又出来答疑了,围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