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电磁兼容中传导发射超标的问题症结所在,详见正文,谢谢

楼主(2019-02-19):
求大神指点,电磁兼容中传导发射超标的问题症结所在,详见正文,谢谢

最近在搞电磁兼容测试中的传导发射这一项是没通过,大概情况是这样的装了两台硬盘录像机,还有海康的磁盘阵列、浪潮的两台服务器(双电)和一台磁阵,中威电子的光端机,h3c的交换机,apc的ups电源,其中视频线和网线和rs485控制线都是通过防雷后连接的,测试结果是对外发射超标,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设备都接到机柜下面的接地排上,然后出机柜与大地连接,前面摄像机也进行了接地(上次没接),竟然超标

第一次 测试通过了,设备和上面的基本类似只是海康的磁阵没有,那个位置装的是视频分析设备,前端摄像机没接地,控制线是屏蔽线但没接地,服务器是单电模块,机柜侧板和前后门全部接地了,通过了

第二次 测试没过了,和第一次的区别就是视频分析设备换成海康磁阵、交换机由华为变成华三的,前端摄像机都接地了,控制线屏蔽层双点接地(机柜这头和摄像机那头)

求大神分析,非常感谢!

网友:
模块比较多的情况下要一个个断电先把源头找出来,然后再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