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微带谐振器之间的耦合强度怎么求?二者间距g=0.1mm

楼主(2019-02-19):
请教大神,微带谐振器之间的耦合强度怎么求?二者间距g=0.1mm

网友:
就给出一个条件~ 间距0.1~ 这耦合度没法求啊,建议自己建模仿真一下,就算出来了~

网友:
不知道,对这方面知识几乎为0

网友:
比较通用的一种方法是:HFSS仿真出本征频率f1和f2,根据公式算出耦合系数。

网友:
楼上版主正解,要计算耦合度首先要计算出特定频率下的阻抗,然后才能通过公式计算出耦合度

网友:
除了HFSS,还可以使用ADS, 方法多多。
想起电磁场的大神方程,边界条件等等,实在头疼呀, 这也是微波工程化的一个过程,类似微带线的设计和分析一定要使用仿真软件,将复杂的计算交给电脑,我们只需要获得最后的结果。

网友:
其实射频工程师在工程上也不强求会计算大神公式,但是要熟悉理论,定性判断,定量的工作交给电脑处理。

电巢培训的课程中就包含工程上理论知识和微波软件培训,能帮助大家开展实际工作。

网友:
楼主, 你可以发邮件给 yewei@eda365.com
内容要求包括, 板材,工作频段,PCB 面积,及目标。
电巢科技可以帮助你做下分析,以便你更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