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疑问

楼主(2019-02-19):
1.谐波标准中讲到  “ equipment with a rated power of 75 W or less, other than lighting equipment”,是否指当设备上的标签显示额定功率72W这个设备就不用测试了,这个测试项目在报告中N/A掉呢?但额定功率并不表示实际测得的有功功率(疑问rated power是否就指额定功率,是否也是有功功率?),那我是否先应该测试下,然后判定。如果测得的有功功率是小于75W,那报告中这项目是否N/A掉呢?
2.

图片上的Clause 7,Clause 4指的是什么地方?
欢迎大神解答,谢过!

网友:
1.额定功率75W以下的设备不用测试谐波,额定功率不是实测的active input power,所以铭牌上标称为72W的设备直接N/A
2.clause 4和clause 7指的是标准中的第4章节和第7章节,第4章节主要指professinal设备的谐波要求, 第7章节主要是不属于-3-2的设备。所以决定设备是否需要测试谐波,需要按照次流程图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