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和晶振的干扰到底有多大,有没有人做过相关测试?

楼主(2019-02-19):
    大家都说晶体和晶振的干扰大,这个大到底多大?没有仿真测试结果?

晶振的干扰与电感相比,那个大,强度的数量级相差多少?

    顶层晶振在第3层走线,线上干扰强度多大?

网友A:
    晶振本体对外的辐射干扰与频段相关,不同的频率辐射能力也不同
    电感通常为低频磁场辐射,一般是近场辐射较强
    晶振和电感辐射强度没有对比的意义,主要看问题的源头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本体对外的辐射干扰与频段相关,不同的频率辐射能力也不同
电感通常为低频磁场辐射,一般是近场辐射较 ...

频段相关,是指在某个频率点有干扰吗?晶振现在都是金属外壳,干扰还很大吗?一般的干扰会有多大?产生多大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