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IMX299的么 ,你们有遇到低照度横条纹问题么?

楼主(2019-02-19):
  有用过IMX299的么 ,你们有遇到低照度横条纹问题么?
   试了多种方法也没有解决这个,郁闷啊
1.试了数字地,模拟地分割与不分割,没效果
2.模拟电源2.9V,加大容值钽电容,加磁珠,没效果
3.模拟电源2.9V换超高PSRR的LDO,也没什么效果,纹波超级小,不超过5mv(如果没测错的话)
4.按照SONY提供的建议,也没啥效果(软件寄存器里面配置HBO的平均值操作还没有试)
   有哪位大神做过这个SENSOR,请给点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
低照度横条纹就是模拟电源不干净,参照sony 的layout guide来做,一般不会有问题。找出所有可能有问题的点,一个个排除

网友:
模拟电源串二极管试试;这个肯定是模拟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模拟电源的问题了    横竖都是与Vad 有关  你实际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
低照度有是高高度的时候不容易发现,所以只有弱光的时候看出来了,模拟的电源不好~换个射频上用的LDO

网友:
索尼Sensor正常模拟电压不都是2.8V,IMX399的模拟电压要求2.9V?

网友:
如果电源正常,调下SENSOR的增益,增益调小

网友:
感觉像信号质量问题,有高频示波器抓的看看。

网友:
索尼的sensor抗干扰是比较差的,要特别注意那个模拟电压,绝对不能用DCDC。另外ISO不能太高。不用分地。

网友(2020-02-0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最近也遇到sony sensor 这种问题  都说电源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2020-05-25):
你好,请问你们的imx299是在哪个平台上做的开发,你说的问题后面都解决了吗?我们现在也准备用到这颗芯片,采用SLVS-EC接口,不知道是否好调试,所以想向你请教下相关经验!
谢谢!

网友:
这个是DCDC的干扰, 改善DCDC 的回路或用LDO 可以优化

网友: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一般排除电源问题,就是干扰问题

网友:
sony的SENSOR一般建议模拟电源管脚从电源处单独拉线到每个电源管脚
另外就是模拟电源区不要走数字信号特别是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