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的功耗怎么计算

楼主(2019-02-19):
在文献里看到, PA的功耗等于直流提供的功率减去电路输出的功率,但是有的文献又说PA的能量消耗与PA的输出功率成正比,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本人菜鸟一枚哈,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两个说法都是对的,而且不矛盾

网友:
楼上的能说清楚一点么?

网友:
PA的功耗等于直流提供的功率减去电路输出的功率
这个很好理解啊,PA的射频输入的一般是小信号,和输出不是一个功率等级的,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直流输入的功率减去PA射频输出的功率就是PA的功耗。这部分能量绝大部分都转为热量消耗掉了。
PA的能量消耗与PA的输出功率成正比
这个结论需要加入一个条件,只有工作在线性区的PA,其功耗才和PA输出功率成正比。一旦进入饱和区,则功耗比例会增大。

网友:
计算PA功耗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个限制条件,就是在PA输出某个绝对功率时候的功耗。衡量PA性能其实用PA效率更方便。

楼主:
谢各位的解答,那PA效率又怎么算呢?

网友:
如何衡量PA效率?
两种方式,集电极效率和PAE。
集电极效率=Pout/Pdc, 输出功率与直流供电功率的比值。
功率附加效率PAE=(Pout-Pin)/Pdc
当Pout》Pin 时  集电极效率≈PAE。

当然,在计算PA效率的时候同时需要确保PA工作在线性区,各项射频指标都没有超标,这样计算出来的效率才是有意义的

网友:
PA的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电源总输出功率。

网友:
PA的能量消耗与PA的输出功率成正比
1、在通讯系统中,有个潜在的要求,要求输出信号质量满足要求,比如ACLR,EVM 等,所以功放能到的最大功率都是满足指标要求的最大功率,在往上增大输出功率时,功放质量下降,如ACLR不满足要求。
2、通过功放的基本知识我们可以明显得知,随着输出功率越大,功放的工作区逐渐进入饱和区,饱和深度越深,功放的效率越高,但此次的非线性失真约严重,ACLR等指标就会剧烈恶化。 我们就功放效率、功放输出功率、功放的耗电功耗,简单公式如下:
P0(1/η-1)=P耗
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如功放在输出1w时的效率是50%, 此时的功放电源的总输出功率为2w,功放功耗是1w。 当功放输出功率为2w时,假设功放的效率是2/3,即66.67%,此时功放电源的总输出功率是3w,功放的功耗还是1w。 可以看出从理论上看功放的效率提升速度(1/η-1) 大于P0的上升速度,P耗的变化就可能保持不变。
PA的能量消耗与PA的输出功率成正比
这句话在工程上大概率是正确的,在小概率场合下有些问题。

想想射频的工程也挺有意思,可以挑战一个个常识 ,很有成就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