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线时,可以用较粗的走线覆盖较细的走线,但无法用较细的走线替换较粗的走线

楼主(2019-02-19):
在走线时,可以用较粗的走线走同样的路径覆盖较细的走线,但无法用较细的走线替换较粗的走线,是软件问题吗?

网友:
    我只能说我的也一样。。哈哈

网友:
    没看懂,直接change线宽不行吗

网友:
    应该是的,我的也这样

网友: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了,用粗一点的线replace原来的,改成细一点可以用直接改线宽的属性方法

网友A:
    我的可以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哟

    怎么操作的?

网友:
    一样的。直接用CHANGE线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的?

    就直接在上面走就可以呀

网友A:
    replace etch要勾上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lace etch要勾上才可以的

    我试了不行的

网友:
    非常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
    一般都是那样,用粗一点的线replace原来的,细一点的就直接chang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不行的

他说的方法不能走需要改宽度那根粗线的轨迹一样的路径,需要换个路径走。

网友:
    change下线段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