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仿真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9-02-19):
各位大佬:
        最近学习了微波知识,有几个问题自己无法解答。麻烦各位大佬解答
问题1、L、C阻抗匹配电路是否只进行原理图仿真(L、C电路属于集总参数电路)?
            微带短截线阻抗匹配电路用ADS经过仔细设计后,做成版图,不能进行调整,那么怎样在实 际电路上进行微调?
问题2、LC几种参数带通滤波器是否可直接用ADS自带的滤波器设计向导工具进行仿真设计?是否只进行原理图仿真?            是否需要将L、C的ADS模型(L、C的S2P文件)带入原理图中进行仿真?
问题3、由于LNA芯片厂家只提供了S2P文件,没有提供DesignKit文件,那么用LNA芯片来搭建LNA模块组件,如何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ADS,关注下

楼主:
没有大神来解答么,求关注解答啊!!

网友:
我也在学习ADS,楼主的问题很好,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
我记得有S2P文件就能自己建模型了,建个元件封装好。

网友:
问题1、L、C阻抗匹配电路是否只进行原理图仿真(L、C电路属于集总参数电路)?
            不清楚想问什么。试着回答一下:LC阻抗匹配原理图仿真如果只用理想器件模型的电路仿真,那还是有一定误差的。
            还要考虑LC的分布参数、PCB铜皮分布参数。

            微带短截线阻抗匹配电路用ADS经过仔细设计后,做成版图,不能进行调整,那么怎样在实 际电路上进行微调?
            美工刀、柳叶刀Cut。开路短截线短了,还能在终端贴铜皮变长。

问题2、LC几种参数带通滤波器是否可直接用ADS自带的滤波器设计向导工具进行仿真设计?是否只进行原理图仿真?
           是否需要将L、C的ADS模型(L、C的S2P文件)带入原理图中进行仿真?
           可直接用
ADS自带的滤波器设计向导工具进行仿真设计,完了之后,还可以将LC的ADS模型带入原理图仿真。

但还有一个环节要考虑,PCB上的铜线也是有分布参数的,会影响仿真结果。

问题3、由于LNA芯片厂家只提供了S2P文件,没有提供DesignKit文件,那么用LNA芯片来搭建LNA模块组件,如何进行阻抗匹配?
          S2P文件一般用于无源器件。
          仿真LNA有源电路只用S2P文件,确实太简略了。因为LNA工作状态变化,可能S2P也变了,怎么能做好阻抗匹配?

网友:
仿真LNA有源电路只用S2P文件,确实太简略了。因为LNA工作状态变化,可能S2P也变了,怎么能做好阻抗匹配?
如果用LNA芯片来搭建LNA模块,应该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