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设计之玻纤效应

楼主(2019-02-19):
(图片)

网友:
    高速设计--玻纤效应,目前布线大概用多少度呢?

网友A:
    一般都是10度走线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10度走线搞的

    早些时候加工的时候旋转板材来解决,貌似是不是比较浪费板材?

楼主:
    PCB板由玻纤布、树脂和铜组成,玻纤布的编制方式和密度对信号会产生影响,玻纤布和树脂的DK值不同。

楼主:
    当信号跨越编制有空隙的区域时候,信号下方材料的DK值会不断变化,形成反射和信号质量劣化,而当差分对内两个信号线下方的玻璃布分布不均时,由于DK的影响会造成信号的延迟,产生相应的SKEW.

楼主:
    加工引起的每in的延时一般是正太分布的,大多数处于0.5ps/in以内,属于比较一般的影响。

楼主:
    对于比较极端的影响30in的走线引起的偏差可以达到45ps以上,高速信号将很难正确的传递。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比较极端的影响30in的走线引起的偏差可以达到45ps以上,高速信号将很难正确的传递。

mentor中的操作都配图了,感谢分享。

网友A:
    信号速率高的话    选择好一些的板材可有效的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速率高的话    选择好一些的板材可有效的改善

    高速板材是不是表现在介电常数方面,实际中的玻纤布编织是不是会密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速板材是不是表现在介电常数方面,实际中的玻纤布编织是不是会密一些?

    应该是的,反正能满足高速走线才是高速板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的,反正能满足高速走线才是高速板材。

说的有道理,高速板材不便宜,用那个ZigZag在哪类板子上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有道理,高速板材不便宜,用那个ZigZag在哪类板子上用啊。

这类操作,多是应用在差分走线较多的服务器类pcb中。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就是旋转搞的

楼主:
    玻纤效应在当电路有耦合或需要用到差 分对技术时会带来问题.当电路设计中一对导 体具有明确关系时,每个导体都必须具有相同 的波传播介质.如果其中一个导体的传播介质 不同,那么另一个导体就不会像设计师预想的 那样正常运行.

楼主:
    在RF应用中,耦合的导体会被 用在滤波器和定向耦合器设计当中.在高速数 字应用中,耦合的导体会用于差分对设计中. 在RF应用中,如果一对导体经过的Dk值有所 不同,那这对导体间的相角就会与设计发生偏差,造成性能改变.在高速数字应用中经常会 遇到同步问题——一对导体各自发出的信号必 须要同时到达电路上的某点.信号无法同时到 达某点的现象叫做信号偏差,这可能是因为玻 纤效应导致一个导体的波速比另一个的要慢一 些.

网友D:
    这个X86用得比较多,其他实在太多差分的一般就转板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X86用得比较多,其他实在太多差分的一般就转板材了

    兄台,看来高速设计的不少

网友(2019-04-11):
    按楼主的发的第二张图片,ZigZag的走线还是会有一部分走线有的有参考,有的没有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