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owerpcb中无法定位error的位置

楼主(2019-02-19):
在powerpcb中无法定位error的位置,但是切换到routing中能发现有两块copper状的阴影显示。而再打开powerpcb后,即使打开所有层,都查不到这两块copper
drc报错显示为  ---------------------------------------------------
Error   1 Location 14.4272,49.65737 Level 4
Distance between tracks too small:
TEXT(14.5542,48.9458), TEXT(14.34,50.34) overlapping
----------------------------------------------------
我再把所有封装,走线和孔,板框删除后,还是能发现有这类error提示。
实在是查不到原因,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决。

网友A:
    用鼠标移到对应的坐标位置应该能定位到错误提示的位置,也有可能和你设置的规则有关系,最好能截个图发上来,不然看不出来具体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鼠标移到对应的坐标位置应该能定位到错误提示的位置,也有可能和你设置的规则有关系,最好能截个图发上来 ...

    你好,我描述的问题点没有描述清楚,实际有error提示,但是定位error坐标后,并不能发现error提示的text字符,这个error感觉错误上就是在pcb上加了两块多余的keepout一样。然而你删除pcb所有器件,走线,via,copper,这个error依然会提示。然后我把pcb文件切换到routing里,如果拉根线,就能发现灰色的阴影区域(后一张图),而这个阴影区域如果把文件切换到powerpcb中,即使你打开 所有层,也是没法发现的(前一张图)。我不清楚这个问题是软件问题(pads9.5非正规渠道),还是人为操作问题。

网友:
    感觉你这像是有个Keepout一样,你把线路层Keepout都打开看一下,另外还不行的话你试试导出ASC文件,再重新导入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text或者2D line,你把走线层全部关掉,随意开一层,在filter中选择text或者2D line,ctrl+A,删除,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text,打开所有层的text,改一下显示颜色,应该就可以看到,或者右键anything,直接框选报错区域,然后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