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初学者之主函数的特点

楼主(2019-02-20):
单片机编程初学者之主函数的特点

在给一些单片机初学者解答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受到电脑上学习C程序设计的影响,很多人会写出类似这样的程序:
[cpp] view plain copy#include
void main()
{
P1=0x00;
}
或者是这样的程序
[cpp] view plain copy#include
int main()
{
P1=0xab;
return 0;
}
如果是在电脑上运行类似这样的程序,程序执行结束,控制权交给系统,有返回值的返回给系统,是完全可行的,但是在单片机上就不一样了,对于不依靠操作系统的单片机程序,main函数就是操作系统,应该是不能终止运行的,而应该是一个while(1)死循环。
没有加while(1)的程序执行结束会出现不可预知的结果(具体要根据汇编语言PC指针指向的位置判断),也就是程序跑飞。
虽然实际上用的时候STC单片机会循环执行程序(执行结束单片机复位,所有变量重置),但这个在芯片手册中并没有给出官方说明,所以并不一定总能如此。
单片机程序执行终止,这样就会大大降低可靠性。试想你的单片机在控制一台大型机器,如果发生不可预知的结果,后果很严重;如果你的手表是单片机,程序停止运行会怎样?就停止显示了;如果电脑的操作系统运行终止(关机除外),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单片机的程序必然是一个死循环,一般都会有while(1),另外不需要有返回值,形如下面两种情况。
[cpp] view plain copy#include
void main()
{
P1=0x00;
while(1);
}
[cpp] view plain copy#include
void main()
{
while(1) {
P1=0x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