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单片机中如何对16位INT型数据进行操作?

楼主(2019-02-20):
8位单片机中如何对16位INT型数据进行操作?

8位单片机中没有16位数的操作指令,所有的int型数据都要通过两个字节分开操作,使用的方法不用,生成的代码也不相同,当然效率也不一样,通过指针对16位数进行操作可以得到高效的代码。
比如通过串行口接收数据,或者从串行的EEPROM中读取的数据,或者从大于8位的A/D读取的数据,由于8位单片机的数据线是8位的,高于8位的数据都要分成两个字节分别读取,然后写入到RAM中去再进行计算,或者把16位的int型数据从RAM中读出再分别把高低字节存到EEPROM或者送到D/A,或者通过串行口发送出去,方法有很多种,下面用多种方法进行实现该操作,这里只演示写入到16位的情况,读取的情况非常相似,不赘述。
(1)使用联合 (union)
typedef union{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c[2];
}u_int;
unsigned char dH = 0x11, dL=0x22;
unsigned int d;
u_int ud;
ud.c[0] = dH;
ud.c[1] = dL;
d = ud.i;
此时d = 0x1122;
(2) 使用移位指令
数据定义与前面相同
d = ((unsigned int)dH)<<8 + dL;
或者
d = dH;
d <<= 8; // or: d = d<<8; 但后者编译的代码可能不是最简的
d |= dL; // or: d = d | dL; 后者编译的代码可能不是最简的
(3)使用指针
unsigned char *cptr;
cptr = (unsigned char*)(&d);
cptr[0] = dH;
cptr[1] = dL;
(4)强制指针类型转换
*((unsigned char*)(&d)) = dH;
*((unsigned char*)(&d)+1) = dL;
((unsigned char*)(&d))[0] = dH;
((unsigned char*)(&d))[1] = dL;
这两种方式看似相同但由Keil编译出的代码是不用的,前都有一次加法运算,而后者没有,后者生成的代码更简洁,这种方式与用联合成生的代码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几种方法中第(1)与第(4)的第二种生成的代码是最乘洁的,是推荐使用的,从软件工程的角度出发,推荐使用方法(1),这样没有强制类型转换,没有用到指针,更不容易出错。从书写的代码来讲,第(4)的第二种方法是最好的,代码简洁而且效率最高,但语法有点儿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