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基础知识

楼主(2019-02-20):
51单片机串口基础知识

1.RS-232端(DB9母头/孔型)引脚定义
引脚序号  2   3  5    1、4、6     7、8
信号定义 TXD RXD 地    内部相连  内部相连
注:该口可直接插入计算机的COM口
2.RS-232端(DB9公头/针型)引脚定义
引脚序号  2   3   5    1、4、6     7、8
信号定义 RXD TXD 地    内部相连   内部相连
注:该口可接与计算机通讯的设备
当两台设备通过DB9连接时,应该交换连接发送端和接收端,即设备1的RXD应该连接设备2的TXD,而设备1的TXD应该连接设备2的RXD;GND为设备的工地引脚。
所以上面的公头和母头的RXD和TXD的顺序才会颠倒。
RS232 有DB8(8脚)和DB25两中(25脚)两种。
单片机串行口输入输出都为TTL电平,所以需要转为RS-232
问题1:何时用交叉,何时用直连?
标准串口引脚2是RX,引脚3是TX,(即九针串口的2号引脚连接的是主控芯片的RXD引脚,3号引脚连接的是主控芯片的TXD引脚),如果单片机开发板的串口和电脑串口都是标准串口,则俩串口应该用交叉线连接。但现实生活中直连线居多(可能是直连线生产起来没交叉线麻烦吧),为了配合直连线的使用,在画板的时候,把主控芯片的RXD引脚连接至串口的3脚,主控芯片的TXD引脚连接至串口的2脚,这样这个开发板上的串口就不是标准串口了,即2变成TX,3变成RX,和标准串口连接时当然应该使用直连线了。看一个开发板上的串口是标准串口还是非标准串口,根本还是要看原理图是怎么连的!
问题2:如何辨别交叉串口线与直连串口线?
万用表测一下,如果2和2通,3和3通则为直连串口线;如果2和3通,3和2通则为交叉串口线。
有人困惑母口外面是一块绝缘的橡胶,万用表的探针插不进去怎么测?那就截一小段焊锡丝(我也曾考虑过用金属丝,可是金属丝太细了,我们不能保证它能够跟母口中的金属部分完好接触,焊锡丝粗一点,是可以跟母口内的金属很好地接触的),然后把万用表探针接触焊锡丝来测试即可。
当然了,如果每次拿到一根串口线都要拿个万用表来测测它是直连的还是交叉的岂不是很麻烦,教你一个轻松辨别的好方法,那就是:两头母口是交叉,一公一母是直连。(两头都是公口的串口线好像很少)

网友:
不错的知识,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