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9-02-20):
最近在一块芯片上看见一个型号为031-670e的芯片,感觉是5G功率放大,16个脚,查了能查的就是没的这个型号,不知有哪位大师给说说在哪可以查到啊?万分感谢!

网友:
你这么找肯定查不到啊,只有丝印。很多芯片的型号和丝印就没什么关系,还是要找到原理图看具体型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