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的选择问题,大家一般用多大的,比如USB接口,(90欧姆)但是有时候不够大...

楼主(2019-02-20):
共模电感的选择问题,大家一般用多大的,比如USB接口,(90欧姆)但是有时候不够大,在大会不会影响SI和EE的东西呢

网友:
共模信号通过的时候共模电感产生的电流是同向的,而差模信号通过的时候是反向的,磁通可以相互抵消,不影响差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