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射频PCB的表面贴同轴连接器SMA信号质量优化过程

楼主(2019-02-20):
就是这个贴子的一楼检视意见,明确说一定要做3D电磁场仿真优化。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6210-1-1.html

楼主:
PCB层叠结构如下图所示:

Top面的芯板,铜皮厚度都是1.4mil。
不清楚Bottom面的芯板,铜皮为什么选择0.7mil。

楼主:
采用了这种板边焊接的SMA同轴连接器。SMA虽然有引脚,但PCB上没有接地孔,用于表面贴手工焊接。
1.6mm厚的PCB刚好能卡进去,焊好就很稳固。

但如果PCB设计不好,信号质量会差得很!
原始RF PCB仿真一下试试看,先HFSS中建模。

楼主:
多层PCB建模之前要有厚度方向(Z轴)的尺寸位置规划。就是每一层铜皮的Z轴位置在哪?介质两个表面的精确Z坐标是多少?
如下所示:

这样就非常方便后续的3D建模过程。
模型中将三层地铜皮的厚度都设为零,是二维平面,用Profect E边界条件表示。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二维平面永远不会跟3D结构有重叠冲突!后续建模过程少了很多布尔操作。
地平面的厚度为零,对仿真结果的影响很小。

但表面Top层铜皮厚度不能设置为零(图中设置为1.4mil),否则会影响阻抗,影响仿真精度。

楼主:
SMA连接器的三个表面贴焊盘建好了:

楼主:
增加了同轴SMA的芯导体、teflon绝缘子、外壳导体。

楼主:
Bottom面增加了一整块铜接地。
Top面增加了两个SMA接地脚。
这个模型看起来,好象TOP面的三个焊盘都焊好了!

楼主:
增加了微带线,线宽仅仅11.6mil,与SMA芯线焊好的那一大坨相比,实在是太弱小了!

再按照实际PCB的样子(参见1楼),增加8个接地过孔。

看前面的PCB模型有点大,切去一半。

楼主:
经过一些布尔操作;
设置边界条件、端口、材料属性,3D模型建好了。
自检,一次通过。

楼主:
设置好解算频点3GHz;
设置好扫频范围1-5GHz
原始模型仿真结果如下:

看起来有点象低通滤波器(或者带阻滤波器)啊!插入损耗太大了吧。
2GHz频段以下,信号还算是正常的。
超过2GHz,插入损耗就急剧增加,并且存在一个零点(3.2GHz)达到20dB,高频段插入损耗就在6dB那里晃悠。

网友:
版主又来直播了,围观

网友:
版主厉害,不过10楼好像漏图了

楼主:
正如一楼所说,要在SMA信号焊盘底部地平面挖空:

看看中心焊盘下方投影区,地平面确实挖空了!
那仿真结果如何呢?

楼主:
插入损耗S21有了明显改善:
3.2GHz的插入损耗零点,从20dB填充到15dB了。
而高频段插入损耗S21,则由6dB减小至2dB以下了。甚至接近1dB。

楼主:
有限元海量数据算法,3GHz DDR4内存容量32G,
N核M线程4GHz主频酷睿CPU,正猛烈运算过程中,稍安勿燥。

楼主:
硬件工程师按检视意见修改了PCB,主要是增加接地过孔、增加接地花焊盘:

但RF PCB接地过孔既在于多,也要精。
一些必须的地过孔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象上图这样的过孔,数量是够了,但质量差。所以仿真结果就象10楼所示那样:直通的布线居然变成高通或带阻滤波器

网友:
大神直播,学习一下

楼主:
RF PCB对接地过孔的位置要求很严格,因为接地过孔是信号的回流路径。
接地过孔远,意味着回流路径远,相当于大电感。
因此这块SMA表贴焊盘的接地过孔要按照下图所示移动位置。移到焊盘上。

楼主:
接地过孔全部移到SMA表贴焊盘上,仿真结果如下:

那个3.2GHz频点的插入损耗零点,神奇地消失了

这个模型还没有挖空平面。所以插入损耗S21还是比较差的。

如果既移动过孔,又挖掉地平面,仿真结果又如何呢?

网友:
版主很专业,加入这么多接地过孔,算一次都要大把时间~

楼主:
那就是如下图所示的模型:

既挖空了地平面,也将接地过孔移到接地焊盘上。

楼主:
这插入损耗S21指标,全频段都在1dB之内。没啥好说的。

GAME OVER!

网友:
学习了, 版主的仿真说明,射频回路越快下地越好

网友:
学习了,最近正在学仿真,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RF PCB对接地过孔的位置要求很严格,因为接地过孔是信号的回流路径。
接地过孔远,意味着回流路径远,相当 ...

请问下版主,仿真模型中过孔是怎么建模的,是个实心圆柱体还是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版主,仿真模型中过孔是怎么建模的,是个实心圆柱体还是空心?

真正的过孔是空心的。但没有必要做得与实际过孔完全一致,因为无论空心还是圆柱体,仿真结果都是一样的。
因为高频信号趋肤效应,电流只从圆柱体表面流过。

所以为了建模简单,就用实心过孔。
减少了一次布尔操作。

楼主:
3D建模有很多操作技巧,以减少重叠冲突。只要不影响仿真结果,复杂模型就做简化,该省的地方就省,不该省的地方就老老实实建模,做到快速而精确仿真。
比如,上面所说的过孔,用实心圆体代替。
还有,这块4层板,第2、3、4层地平面都用厚度为零的Perfect E连界条件表示。如果地平面有厚度,会出现交叠错误,会增加一次布尔操作。
再比如,过孔的长度(或者说高度)恰好与介质厚度一致,也不会产生交叠错误。
……

楼主:
表面层铜皮厚度属于不该省的,厚度不能为零。否则影响微带线阻抗,导致仿真有误差。
因为微带线宽度仅11.6mil,而实际铜皮厚度有1.4mil。

楼主:
从4个区域的阻抗定性分析看:
阻接区域容性很大,阻抗太低。

所以,焊接区阻抗严重不匹配。

楼主:
微带线截面1,标准50欧。
没有问题。

焊接区截面,平面电容面积很大,对比上面的微带线截面1,就能看出阻抗很低。
严重不匹配。
除此之外,这个区域还承担了地平面回流作用(从PCB地平面回流到SMA接地管脚)。
如果接地过孔太远,回流面积很大,相当于串联电感。

虽然阻抗可能高于50欧(根据经验),但由于过渡区很短,约0.5mm,与安装精度有关。
基本不需要考虑阻抗不匹配问题。

同轴本体截面,标准50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限元海量数据算法,3GHz DDR4内存容量32G,
N核M线程4GHz主频酷睿CPU,正猛烈运算过程中,稍安勿燥。

 ...

老师,现在我们的产品是可以正常的工作了。但是效果的话比没加PA和lna的效果差不多,我该从何下手去调试呢

网友B:
请问下版主这是什么软件仿真呢

楼主(2019-03-27):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版主这是什么软件仿真呢

这是HFSS仿真软件,3D电磁场仿真。

网友(2019-06-24):
你这个S(1,1)的回波损耗是不是越小越好,你这个S(1,1)是往坡上走,正常应该是在3GHZ的频段左右往下凹槽,比如图中那种

网友C(2019-08-13):
引用 楼主:
这是HFSS仿真软件,3D电磁场仿真。

版主  这个模型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想跟着学习一下

楼主(2019-12-20):
引用 网友C:
版主  这个模型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想跟着学习一下

明年我再总结一下,在公众号上公开。模型也会在适当时候公开。

网友:
    版主有那种垂直插入Pcb的模型吗?量产测试用不了这种侧入式的

网友(2020-02-15):
    楼主讲得很专业,SMA接地引脚打过孔,信号引脚下面一层挖空,实际确实是这么操作的,不过楼主还差一点没到位,就是微带线宽度和SMA信号探针宽度应该想接近才是最合理的,这个牵涉到SMA的选型,具体在西南微波的手册上有选型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