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的电磁兼容设计以及PCB review rule

楼主(2019-02-21):
    电脑主板的电磁兼容设计以及PCB review rule

1、保证回返电流的完整
1)、对于CLK信号线,换参考面及跨切割均要预留电容。

    2)、对于USB,RGB,LAN这些对噪声敏感的信号线换层及跨切割同样预留电容。

    3)、其它的信号线如果有很多组同时换层或跨切割时预留电容。

    4)、尽量通过修改Placement和调整切割线避免跨切割。

    5)、CLK回返电流的完整。

    6)、由于回返电流并不是线状分布,而是面状分布,所以CLK信号线距离板边缘至少50mils。

    7)、尽量避免在Slot下方走线及绕线,距离参考面的切割线至少20mils,还要注意每条CLK。 另外Trace走过的地方是否由于某处打孔过多破坏了GND的完整从而破坏了回返电流的完整。

    2、隔离-光耦和和IO区隔离
1)、首先是trace间的隔离,也就是避免线间耦和,注意级连藕和。隔离原则包括:CLK与IO。 Trace间至少30mils;CLK与电源trace和电源的shape至少20mils;在必要和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IO和电源间距至少20mils (一般情况下电源带的噪声较多) 切割线原则,在IO connector处的VCC和GND都要切割,切割保持一致,GND留大约30mils缺口,有时为了避免重要信号线如USB,LAN的信号线跨切割,或很多信号线跨切割,VCC和GND切割也可不同,视具体情况而定,切割注意bypass电容的下地pin尽量放在IO区,电感跨在切割线上CLK。

2)、Generator处的切割,有两种方式:一种是VCC切割成GND,GND不切割;另一种是VCC切割成POWER,GND切割并在CLK出口处留缺口,自己曾用过的两种结合的方法,即VCC切割成GND,GND也切割留缺口,切割时注意CLK区域的零件和外部零件的区分,不相关走线不要走进CLK区域,如从+3V到CLK+3V的电感最好跨在切割线上 。电源噪声隔离对于IO connector如有连接电源的pin脚,此电源要特别注意,其滤波电感跨在切割线上,保证电感前后的走线在各自区域,检查电源走线并在必要的地方预留电容。

    3、电容原则-电容的位置和连接
    为了尽可能发挥电容的作用保证电容的有效性需注意以下几点:
    1)、IO的bypass电容尽量靠近IO的pin脚保证信号线进入connector前最后连接的是bypass电容电源的decoupling电容尽量靠近IC;

2)、连接电容的方式尽量避免用分支连接避免两个电容共享同一个GND的pin脚除了重要信号线跨切割换层所需预留电容外其它所需。预留电容还包括:
   a、一些离CLK较近又与IO有联系的电源trace;
       b、与IO相邻的电源区块预留decoupling电容;
   c、一些靠近IO区的细长电源区块和shape预留decoupling电容;
   d、PCI Slot和AGP slot附近预留decoupling电容

    4、信号线分类
1)、高速信号线
    一般都是从CLK, Generator出来的CLK信信号,具体包括到CPU、南北桥、Super IO、Bios、AC97、PCI Slot,名字上一般带有CLK或CK,有时是带数字(14.33、48、66等指示此CLK的频率) 除CLK generator外,还有CLK  buffer(一个CLK输入,几条相同CLK输出)和南侨可能有CLK输出,北桥或CPU也会有到DDR的CLK信号线除CLK线外,主要IC间的bus,IC到AGP,PCI 的Slot和HDD Slot的信号线也属高速线。USB、LAN、1394的差分信号线也属高速线,如要在换层和跨切割中选择的话,宁愿跨切割。

2)、IO信号线
   a、KB和MS,电感加电容滤波。
   b、LPT,COM,电容滤波。
       c、VGA π型滤波(10pf + Bead BK1608LL680_68_6 + 10pf )。
       d、USB,1394,0R电阻和Choke共lLayout。
       e、LAN,一般会有LAN Transformer(Giga Lan 偶尔用LC filter)。

3)、其它需注意的信号线
   a、Front Panel信号线,有必要的信号线预留滤波电容。
       b、CPU Fan的Connector接线,有必要的预留滤波电容。
   c、Power  connector中的部分信号线,有必要时预留电容或预留0R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