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在使用LTCC滤波器时,有遇到过短路问题吗?为什么会短路?大家有什么高见?

楼主(2019-02-20):
各位大神,在使用LTCC滤波器时,有遇到过短路问题吗?为什么会短路?大家有什么高见?

网友:
LTCC 滤波器?这不是无源器件么,里面其实一般也是集总参数的器件,也就是电容电感啥的。射频无源器件有短路的说法么?楼主可以查下滤波器的等效电路,看是否有电感到地了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测一下滤波器的S参数,看是否坏掉了。如果没坏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
从来用测过滤波器是否短路~ 射频无源器件应该不存在短路的说法吧,顶多是坏了。

网友:
ltcc只是说明器件工艺,不能说明其内部电路。
1、检查其射频性能,即它的滤波特性是否满足规格书,初步判断其好坏。

若是损坏,其可能的原因有ESD,承载的大功率都有可能导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