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环锁相环的问题

楼主(2019-02-20):
如题,求大神告知双环锁相环的优势和设计要点,谢谢!

网友:
我也没做过,看是否有高手能解释下~

网友:
没做过,不过有看过相关的资料,可以和楼主分享下。

网友:
射频系统离不开频率合成器, 而锁相环PLL就是一种间接频率合成器。和直接频率合成器相比,PLL具有体积小,成本低,输出寄生频率少等优点。

频率合成器有几个关键指标,输出频率范围、频率间隔、频率转换时间(锁定时间)、频率准确度和稳定度。

PLL包括下面几个关键部分,具体它们是怎么工作的我们就不说了。

这里面分频器,N的数值直接影响到输出的频率范围,N越大,输出的频率就越高。但是N不是无穷大的,而且宽频锁相环还同时要求N可变,这将引入更多的杂波和相位噪声。所以宽频高频的锁相环系统设计就变得很有难度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呢?双环锁相环就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网友:
下图是双环锁相环的原理图

环路分主环I和辅助环II,它们通过混频器MX 结合在一起。主环提供输出,由于它的参考频率fr1,与单环频合器相比,
在输出频率相同的情况下,分频比N1 可以大大降低,有利于减小环路的输出杂波和相位噪声, 并改善捕捉性能。
辅助环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必要的频道间隔,其参考频率为fr2 。由于辅助环的输出频率大大低于主环,
因此分频比也可大大降低, 同样有利于辅助环性能的改善。
双环频合器的主要特点在于将单环中的巨大分频比由两个环路来负担, 使这两个环的分频比都比较小,
同时将两个单环尤其是主环的参考频率大幅度提高, 从而满足了参考频率高、分频比小和频道间隔窄等要求

网友:
至于它的设计要点,我想和单环锁相环类似,关键还是在LPF 环路滤波器上,它决定了锁相环的锁定时间以及输出的相位噪声。

不过我也没有做个这类设计,以上纯属个人分析的结果

网友:
我在资料区发了两个资料,楼主可以看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7083-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7084-1-1.html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
如此好贴,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