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的远场和近场

楼主(2019-02-20):
一直都知道天线有远场和近场之分,但是怎么分,为什么这么分?一直不太清楚,求高手解释,谢谢!

网友:
天线周围的空间电磁场根据特性的不同又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a)感应近场,(b)辐射近场,(c)辐射远场,它们的区分依靠离开天线的不同距离来限定。在这些场区交界的距离处电磁场的结构并无突变发生,但总体上来看,三个区域的电磁场特性是互不相同的。尽管有各种准则来区分三者的边界,但这些准则并不是唯一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相互之间的本质区别:
感应近场区:指最靠近天线的区域。在此区域内,由于感应场分量占主导地位,其电场和磁场的时间相位差为90度,电磁场的能量是震荡的,不产生辐射.

辐射近场区:辐射近场区介乎于感应近场区与辐射远场区之间。在此区域内,与距离的一次方、平方、立方成反比的场分量都占据一定的比例,场的角分布(即天线方向图)与离开天线的距离有关,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距离上计算出的天线方向图是有差别的。

辐射远场区:辐射近场区之外就是辐射远场区,它是天线实际使用的区域。在此区域,场的幅度与离开天线的距离成反比,且场的角分布(即天线方向图)与离开天线的距离无关,天线方向图的主瓣、副瓣和零点都已形成。

在实际使用中,最感兴趣的是辐射远场区。通常的应用中,我们应该避免收、发天线处在近场区范围,因为此时不但天线的方向图没有形成,而且在近场范围内的任何导电体甚至介质物体都被看成是天线电磁边界条件的一部分,它影响了原来的天线,和原来的天线一起共同修正和改变了远场的方向图辐射特性,从而影响了实际使用效果。

网友:
楼上的总结的好。一般我们区分辐射近场和远场按公式区分, 离开天线中心区域的距离 r=2D2/λ  。 D为天线尺寸,λ为波长。
当r>2D2/λ 时,该点位于天线远场区; 当r<2D2/λ时,该点位于天线近场区。

网友:
2楼3楼不错,学习了

楼主:
2楼总结的不错,3楼,这个公式得来是否有什么依据啊,为啥就这么来分呢?

网友:
截图给你,懒得打字了,找了半天才找到

网友:
所以暗室通常是辐射近场区。

网友:
楼上的,暗室有很多种,我们射频天线用的叫微波暗室,电磁波在暗室里是不会有反射的。暗室和远场近场没啥关系。

网友:
专门用于天线测试的叫天线测试暗室,标准的天线暗室是进行天线远场测试的,这类暗室通常都比较大;为了解决暗室太大,造价太高的问题,现在也有很多做近场天线测试的暗室,通过测试近场场强来计算远场场强,只是这样测出来的结果实际是有一定误差的,取点越少误差越大。

网友:
解释的好详细,给大神们点个赞

网友(2019-12-03):
遇到相同的问题,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