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最新可以单独自定义焊盘颜色吗?

楼主(2019-02-21):
AD更新太快,好久没装新版了,请问AD最新版可以单独自定义焊盘颜色吗?比如效果类似如下图

网友:
应该还不行吧   最新的不知道  18版本还是不行的

网友A:
即使是AD19,单个焊盘颜色也是没法改,何况全部,建议选中任意焊盘,然后右键查找相似,可以识别出全部焊盘。

网友B:
更改层的颜色可以改变焊盘颜色

网友C:
改变网络的颜色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变网络的颜色就得了

 那且不是走线也跟着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改层的颜色可以改变焊盘颜色

那且不是走线也跟着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AD19,单个焊盘颜色也是没法改,何况全部,建议选中任意焊盘,然后右键查找相似,可以识别出全部焊盘 ...

 我说的单独是焊盘和走线分开设,不是单独一个焊盘,看来我表达未清,楼下也好多人误会了

网友D(2021-06-28):
    在L --view option 里面, object  visibility  里面的pads   draft 是显示边框与否的, 后面的进度条是可以显示颜色深度; 焊盘与走线不同颜色同一个色系,一个颜色浅一个颜色深

网友E(2021-07-30):
引用 网友D:
在L --view option 里面, object  visibility  里面的pads   draft 是显示边框与否的, 后面的进度条是可 ...

请问层主,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软件, 我这没看到后面有进度条,没找到object  visibility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层主,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软件, 我这没看到后面有进度条,没找到object  visibility页面

在Transparency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