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问个贴片的问题

楼主(2019-02-21):
问下现在贴片0402 0201那个是主流,那个费用高,还有0402,0201的器件价格那个会贵些呢?

网友:
    问采购就知道了。

网友:
    贴片厂满足制程的情况下,0402 0201都是按零件个数来计价,元件价格方面现在似乎0201的价格高一些,但是0402的价格低于0603的价格

网友:
    一般的消费类产品0402应用比较广,0201的贴片要求贴片机精度大一些,反正要采购去找合适的就好

网友:
    应该是0201成本高

网友:
我是能用0402就不用0201,不管成本高还是底,0201对工艺要求高,对返修还有做手工样品都是个麻烦事,板子太小装不下0402才考虑0201.

网友:
    0402相较于0201比较主流一些吧,除非指标要求特别高采用0201,一般情况0402就可以

网友:
    若干年前,能用0805坚决不用0603的,近些年能用0603的尽量不用0402的,近年来,板上都用0402的料了!

网友:
    封装大小决定热阻系数,0603比0402功率大一些,若紧凑布局就要考虑小封装,主要看实际项目需求的拆分,我一般优先考虑0603.

网友:
    主流都是用0402了,0201对贴片机要求太高了,能不用尽量不用吧

网友:
    不同于常用的5-mil钢网,0201 一般要求4-mil钢网,这样有时会跟板子上其他器件要求相冲突。如果用5-mil钢网做0201,钢网要做精加工和nano coating, 保证锡浆转印质量

网友:
    0201的采购价并不比0402的便宜!生产难度前者相对大一点!优先先使用0402,除非板子尺寸要求!

网友:
    尺寸规格限制不得已用0201,如果从成本工艺角度还是选择0402,至少很多厂能贴

网友:
现在0402的应该是主流的

网友:
现在大的阻容厂的产品都开始小型化了,如果没有特殊要求都是推荐使用0201的器件。0201也算是常规器件了,一般的贴片厂都没什么问题。
当然,也看你们的产品类型了,消费类电子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原则就是能用大的就用大的,大的皮实。。。

网友:
    上面基本说了价格和电气特性,我再加一点维修性,空间允许,优先使用可手工焊接的。

网友:
    移动设备上应该是小封装是主流吧

网友: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0402的价格涨了一些甚至多于0201的,所以我们换成0201的了,不过到现在来说0402的应该又降下来了,假如空间够的话,还是建议0402,空间有些紧凑的话,也可考虑0201的

网友(2019-04-04):
    先看公司产品的贴片组装工艺是否支持0201以及良率如何,然后从采购出问询二者的采购成本如何;
    能生产且良率高,就只考虑成本了。

网友(2020-01-07):
    哈哈,还是板子空间够就选大点封装的,毕竟还要考虑调试和维修

网友:
    如果板子空间够大,最好用0402的封装物料,无论可靠性和后续的维修都比较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