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LC滤波器调试问题

楼主(2019-02-21):
本人最近正在设计一款中心频率为1.1G的LC滤波器,但是在调试加工出来的滤波器时,滤波器的带宽和比ADS里的仿真窄,驻波也比较差,希望经验的人指点一下如何调试LC滤波器?

网友:
LC滤波器? 自己用电容电感搭出来的滤波器么?那肯定有差异啊,毕竟器件本身有误差,找相近的值微调一下看看吧,应该会有效的

网友:
仿真的时候可以多尝试几组值,最好能找到规律,这样对后面实物调试有帮助

网友:
调试经验还是需要自己总结吧~ 这个有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

网友:
楼主把焊工练好,不良焊接会使射频参数恶化严重

网友:
无图无数据无真相。误差可能来源于:
1、PCB布线的分布参数(比如布线长度、焊盘大小)开始起作用了。
2、LC器件本身的分布参数也起作用,己经不能当做单纯的理想器件。
尤其是容量稍大的电容、感抗稍大的电感,其自谐振频率都在GHz频段。
3、测试电缆夹具,如果回流面积大,也会导致测试指标变差。

网友:
楼主可以将使用的电感电容的实际型号,发出来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PCB 局部图,可以拍个照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