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口防护设计问题

楼主(2019-02-21):
请各位大神看看,如附件中的设计,图1是常规千兆和百兆设计(图为百兆),图2是为节成本的设计,少了一个75的电阻和气体放电管:
问题是图2的设计有没有问题。看到有些设计也是这么弄。想请各位前辈把把关。非常感谢!

网友:
    为了达到IEC61000-4-5或GB17626.5标准,共模2KV,差摸1KV的防雷测试要求,成本最低的设计方案就是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通过防雷器件接地,可以选择气体放电管或半导体放电管。
根据测试标准要求,对于非屏蔽的平衡信号,不要求强制性进行差模测试,所以对于差模1KV以内的防护要求,可以通过变压器自身绕阻来防护能量冲击,不需要增加差模防护器件。

网友(2019-09-18):
    学习下,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