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设计之背钻技术

楼主(2019-02-21):
(图片)

楼主:
    影响高速差分过孔阻抗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过孔残桩。信号有一部分能量会被传递到过孔的剩余分支上面,而这一部分没有任何的阻抗终结,可以看做是全开路状态。

楼主:
    残桩会造成信号的反射和谐振,引起插损和回损恶化。

楼主:
    通过背钻,残桩的长度得以减小,使其谐振频率往高频偏移,从而降低对信号的影响。板厚和板厂背钻的工艺能力决定了残桩可实现的最小长度,因此需要根据板厂的工艺能力进行残桩的系统评估。

网友A:
    Mentor中还没搞过背钻呢,楼主这是 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中还没搞过背钻呢,楼主这是 哪个版本?

    上面截图是在VX.2.4版本中,和2.3版本应该有点点小区别。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做的高速信号5G以上都要做被钻

网友:
    背钻的成本应该比HDI的成本低

网友B:
    请问 背钻是用到通孔上的吗, 盲埋孔 会用到背钻技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背钻是用到通孔上的吗, 盲埋孔 会用到背钻技术吗?

埋盲孔和背钻考虑的角度是不同的,埋盲孔也就是HDI工艺主要是为解决高密度互连的问题,而背钻是 从SI方面考虑更多一些,一般埋盲孔应该都不需要背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埋盲孔和背钻考虑的角度是不同的,埋盲孔也就是HDI工艺主要是为解决高密度互连的问题,而背钻是 从SI方面 ...

好的,多谢讲解.

网友:
好的,多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