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36P 金手指

楼主(2019-02-21):
PCI-E 36P Package symbol PCB正反金手指怎麼建立

网友A:
先建立一个TOP面的Pad,再建立一个同样大小的BOttom层Pad,然后在调用叠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
top和bot焊盘分开建立的 好久之前搞过现在直接用库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建立一个TOP面的Pad,再建立一个同样大小的BOttom层Pad,然后在调用叠在一起就好了。

这样上下脚序都是1,封装没法生成,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上下脚序都是1,封装没法生成,会报错。

可以建封装时选PIN序号从第几PIN开始,跨度为多少,这可以设置。也可以建完用TEXT EDIT手动改PIN序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上下脚序都是1,封装没法生成,会报错。

要么背面的接着正面的下去,要么加个前缀后缀,我们这边一般是A1/B1这样

网友:
    可以做一个正反面的焊盘

网友:
    选择SMD symbol,设置顶层和底层,Drill不设置,不就两面都有了,就是通孔不钻孔

网友(2019-06-03):
    正面PIN背面PIN叠在一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