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只用信号源和频谱仪测试噪声系数

楼主(2019-02-21):
如题,频谱仪没有噪声系数测试选件,条件艰苦啊,不过我们对数据的精确度要求也不高,有个大概的值就行。系统增益50dB左右

网友:
按道理应该是可以的,好像看过类似的方案。

网友:
楼上的给个方案,让大家借鉴一下

网友A:
我来给个方案看看。信号发生器好像不是必须的。直接把放大器接到频谱仪上,放大器输入端接50欧负载,打开放大器直接测试放大器的噪声功率Np。因为已知放大器的增益。所以再用一个公式计算一下就出来了。

NF= Np- G+ 174dB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个方案看看。信号发生器好像不是必须的。直接把放大器接到频谱仪上,放大器输入端接50欧负载,打开放 ...

这个方案可行,不过需要加上先决条件,就是频谱仪本身噪底不能太高,否则容易把放大器的噪声淹没掉。必要时可以在频谱仪输入端加入前置放大器。

网友:
转一个之前看到过的测试方案

1. 把信号发生器和频谱分析仪设置为所测噪声系数的频率,测量器件的增益。把该值标为Gain(D)。

2. 同样方法测量前置放大器增益。把该值标为Gain(P)。

3. 断开频谱分析仪的任何输入,把输入衰减器设置为0dB。前置放大器输入没有任何连接。把它的输出接到频谱分析仪输入。在作这一连接时,您会看到分析仪显示的平均噪声级的增加。

4. 把被测器件的输入接至其特性阻抗,把输出接到前置放大器输入。此时分析仪显示的噪声级应增加。

5. 把频谱分析仪视频带宽(VBW)设置为分辨率带宽的1%或更低。按标记功能(MKR FCTN)键,然后按Noise Marker On 软键。把标记放置在所要测噪声系数的频率上。读以dBm/Hz 为单位的标记噪声功率密度读数,把它标为Noise(O)。

6. 然后计算被测器件的噪声系数NFig:NFig = Noise(O) - Gain(D) - Gain(P) + 174 dBm/Hz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很给力啊。简单测量的话,楼上的方法已经够OK了,只是精度上可能还是要差一些,因为你们都没有考虑到阻抗不匹配带来的反射。实际上,用频谱仪是可以做到比较精确测量的。我在资料区发了个资料,有兴趣的可以下载看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72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