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衰减器的衰减量是如何确定呢?

楼主(2019-02-21):
各位大神。各位老师,这里的电阻衰减器的衰减量是如何确定呢?

楼主:
这里的两个电感如何确定呢,老师

网友:
通道内的衰减器设计:
1、保证通道的输出线性度,避免增益过大会影响通道的线性度。
2、保证各个端口的信号质量质量,让每段电路都工作在最佳的输出功率状态下
3、方便后期调试,若是实际电路和理论值有差异时,可以通过更改衰减量来调整。
4、固定衰减器,还可以改善各段电路之间的驻波。

网友:
通道内衰减器的初始值:
在功放前的PI型衰减器A1的初始设定。 功放增益G,功放输出能力P1,集成芯片输出能力P2。 P2-A+G=P1()

功放后的PI型衰减器A2的初始设定。 初步设置为0欧姆。  在工程上,这三个器件的焊盘位置在后期更可能是用作匹配电路,电容、电感都有可能。

网友:
电源电感的作用
1、直流上供电
2、防止电源上的干扰信号干扰流通到主流通道,干扰信号
3、防止主流通道上,有用信号有旁路导致衰减,或者造成阻抗失配。

所以这个电感量在工作频率上感抗越大越好,当然从实现角度上说工程上,通常至少大于100欧姆。 而且通常上加上四分之一波长线。

另外由于电感有寄生参数的原因,电感量越大,寄生电容越大,响应的自谐振频率越低。而且电感的自谐振频率还和制造工艺有关。所以在电感的选择上,不但要选电感量,还要选择电感型号,检查该电感的自谐振频率。 自谐振频率要高于主通道的工作频率。

网友:
版主说得有理。衰减器的设计还是要看具体电路的需求。楼主可以看看PA的规格书,对输入功率的限值是多少,再看看给PA做输入的芯片输出功率的限值是多少,两者做个减法就是PA输入衰减器需要的最小设定值。不过一般来说PA输入不太需要加衰减器,此处预留0欧姆即可。对于PA的输出,就更不需要衰减了,谁希望输出衰减啊,PA输出需要的是匹配。
LNA的输出就随意了,加不加衰减都行,就是要注意即使加衰减也不能太大,一般是不加的。

网友:
请教版主,为什么电感的自谐振频率要大于主通道的工作频率呢? 是否是因为越过自谐振频率,电感就变容性了?

网友:
请教版主,加电感为啥还要加1/4波长的传输线啊?

网友:
电感加1/4波长是为了增加电感量。

网友:
在高频PCB的设计中,特别是前几板设计中,从经验上说多添加PI电路好处多,坏处少,衰减量的变更是潜在需求,若是使用上了衰减器,则器件之间的驻波必然得到改善,若是无法使用上衰减器,则可以变更为匹配电路, 三个焊盘的位置,通常能满足匹配电路的各种场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