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 仿真谐振器时,空气腔如何设置

楼主(2019-02-21):
我再设计波器时,准备对单个谐振器进行仿真,是一个外方内圆的同轴滤波器(外部w=1=3mm H=5mm,内部圆孔=1mm)四周和底面设置为银表面,中间为孔壁厚0.01mm的银层。

这个滤波器设计在1.57Ghz,但是当我添加了一个W=L=H=300mm的空气腔包裹谐振器时,本证模式求解频率为1.1Ghz,并且改变谐振器的尺寸,这个频率不会变化。

请问论坛大神这是什么情况?是空气腔设置问题么?

网友:
这么小的谐振器,频率1.57GHz,是介质滤波器?
感觉那个空气腔是多余的,本征频率1.1GHz好象是空气腔本身的。似乎不能去掉空气腔。实在不行,就去掉试试看。
如果有模型,就贴上来。

网友:
没搞懂你的设计,不过看样子,1.1GHz应该是空气腔本身的谐振,因为空气腔本身也是个谐振器。

网友:
楼主这个设计不需要加空气腔吧?谐振的应该是滤波器本身才对。

网友:
楼主好象在仿真一个介质滤波器,因为结构尺寸与空气中的波长差得太远,所以采用了高介电常数的介质。
空气腔好象是多余的。去掉试试看?

楼主:
谢谢版主答疑,我之前也怀疑是不是不要加空气腔,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