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Hyperlynx DDR仿真报告内容

楼主(2019-02-22):
请教:
1、DDR仿真报告中CLK-DQS skew中的launch skew time(min)指的是哪个时间?
2、关于write leveling中的delay时间是根据什么来设的?是否要是CK、CK#的倍数,还是只是根据PCB走线的延时来设?
感谢!

网友(2019-04-17):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2019-10-11):
    HyperLynx ddr Wizard仿真报告其实就是看是否pass的,如果想深入的了解这些值是怎么来的,在每一个仿真结束的时候会生成很多 .csv的文件,里面会有计算公式,会了解每个值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