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前置放大器发热问题

楼主(2019-02-22):
    各位好!
想请教个麦克风前置放大电路的问题
前置放大器选用的INA163,差分麦克信号输入,48V幻象供电
    见附件电路图:

问题:
板子上电后,模拟部分的电解电容和芯片INA163都比较热
    输入正弦波,检测输入端和输出端波形,幅值和频率正常,但波形上都附带有杂波,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发烫造成的?

目前音频输出正常,但是板子的模拟部分比较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请各位大侠给予指导,在线等,多谢!

    INA163电路

    INA163电路

    48V电源开关

    48V电源开关

网友A:
    请教一下,R87 R89不就将MIC_1_P MIC_1_N短路了吗?

网友B:
    如楼上所说, 你第一个电路是干什么的,第二个电路也通过R93 R94上拉了;
    第二个能在MIC1+ MIC1- 再进芯片前,串个1uF电容试试消除杂音。

网友C:
    MIC_1_P/N是从哪里来的?幅值有多大?
+48V纹波大不大?将R93、R94电阻加大,可以减少电源噪声对信号的影响,不需要那么大的电压,可以将R93、R94在加个对地电阻分压,分个几V就够了,后面电容也会把直流成分隔掉。
    R85页应该加大到几十K,R87、R89是预留开关机消除爆音用的,应该不会同时装,具体要调试后选装

网友:
    MIC_1_P/N是从哪里来的?幅值有多大?
    +48V纹波大不大?将R93、R94电阻加大,可以减少电源噪声对信号的影响,不需要那么大的电压,可以将R93、R94再加个对地电阻分压,分个几V就够了,后面电容也会把直流成分隔掉。
R85也应该加大到几十K,R87、R89是预留开关机消除爆音用的,应该不会同时装,具体要调试后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R87 R89不就将MIC_1_P MIC_1_N短路了吗?

第一个图是控制48V电源的开关电路,R87 R89在调试中已经修改为6.8K了,开关控制功能已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 你第一个电路是干什么的,第二个电路也通过R93 R94上拉了;
    第二个能在MIC1+ MIC1- 再进芯片 ...

第一个图是电源开关,第二个图是把开关去掉了,直接上拉到48V供电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芯片和电解电容都比较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C_1_P/N是从哪里来的?幅值有多大?
+48V纹波大不大?将R93、R94电阻加大,可以减少电源噪声对信号的影 ...

    MIC_1_P/N来自麦克风,幅值在mv

    +48V电源纹波在可控范围内

    第一个图是控制48V电源的开关,第二个图是把开关去掉了,直接上拉48V供电,6.8K是参考别的图给出来的,改成几十K,不知道对麦克风供电有没有影响

    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入口的电解电容和芯片INA163都比较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请给出一些指点,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MIC_1_P/N来自麦克风,幅值在mv级
    +48V电源纹波在可控范围内
    第一个图是控制48V电源的开关,第二个图 ...

那个上拉你改大一点试试,不会有影响的,小了电源噪声会引入信号里面,另外为什么要上拉到48V,如果要上拉,拉到小一点的电平就够了

网友D:
    可能安装电解电容时极性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安装电解电容时极性搞反了。

表贴铝电解,确认方向没焊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上拉你改大一点试试,不会有影响的,小了电源噪声会引入信号里面,另外为什么要上拉到48V,如果要上 ...

这个是48V幻象供电,好多电路都是这么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贴铝电解,确认方向没焊错

那看看PCB设计是不是电解电容接反了? 单独把+48V幻象电源关掉,看电解电容和芯片还发热不?这样至少知道发热跟+48V有无关系。

网友(点评):
有道理,多谢指点

网友:
    这个仪表放大器如果60度是没问题的,你按规格书功耗估算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后来估算了一下,是这样的,等后面改版的时候再看一下什么情况,多谢指点

网友E:
    与你的线路板功率分布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点评):
设计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还请进一步指点,在此感谢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48V幻象供电,好多电路都是这么连的

    每个人的电源纹波及噪声都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要上拉到48V,电阻完全可以加大,你试试不试怎么知道

网友(点评):
48V输出只有1A的电流,这部分供电已多次验证过,后面会考虑增大电阻封装,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与你的线路板功率分布也有很大关系

    尽量不要多个热源器件扎堆,可以多放一些地孔(孔径比一般过孔稍大)帮助散热,周围空气流畅

网友F:
    检查下是不是输入端被拉低了电压吧,看到第一个图的电路感觉有点问题。R85建议还是用回6.8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下是不是输入端被拉低了电压吧,看到第一个图的电路感觉有点问题。R85建议还是用回6.8K。

第一个图确实有点问题,目前已经改过来了,但是和INA163发热没有太大关系,不知道发热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板子一上电,这部分温度就升起来了,大概有5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