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波损耗计算请教大神

楼主(2019-02-22):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射频经过连接处,会有10%的反射,按照回波损耗计算如图上面的计算公式,器件损耗如图下面的公式。请问能不能这么计算。这样子计算有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计算,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666,公式没毛病,但是器件损耗我们一般叫插入损耗,另外一般插损也用负值表示

网友:
通常意义上,增益是对应的输出能量除以输入能量。 损耗是输入能量除以对应的输出能量。

倒数的对数就相当于前面添加负号。

所以,第二个公式前需要添加个负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