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用屏蔽室测试辐射,做摸底用,效果如何?

楼主(2019-02-22):
没钱做电波暗室,想摸底测试辐射,建个屏蔽室便宜些,摸底整改用,可以吗?测试结果会差很多吗?1米法测试  4X3X3的屏蔽室

网友:
    摸底测试整个频谱分析仪最简单

网友:
    是的,摸底测试用频谱分析仪就可以了
具体是什么类型的设备,金属壳还是塑料壳,接地还是浮地,外接的线缆多么,都是什么类型的线缆
    不同的类型的问题有不同的摸底方法哦

网友:
    可以做,摸底测试只需要一台频谱分析仪就行了,但是肯定是会有误差的,频谱仪的探头的接收灵敏度一般达不到实验室天线那么高,相接近的话,可以买一些好点的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