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哪种结构的微带线带通滤波器插损小?

楼主(2019-02-22):
请教大神,用0.128mm的5880基板设计了一个5阶的发卡型滤波器,但是插损很大,有-5dB左右,请问哪种形式的插损小?
平行耦合微带线形式的会好一点吗?

网友:
那就用0.256mm介质,插损小些;
0.512mm介质厚,插损再小些;
1.024mm介质厚,插损更小;
如果用空气悬置微带线做,插损最小了。

因为空气悬置微带线线宽最宽,并且介质损耗接近于零,所以插损最小。

微带线带通滤波器,只要介质厚度一样,无论用什么结构形式(发夹线、梳状线、耦合线),插损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其实上,微带线插入损耗基本上与介质厚度没关系。
那为什么介质厚些,微带线插损会小些?

是因为介质厚了,则同阻抗的微带线也宽了,
则微带线上的电流密度就小了,微带线导体损耗也就小了。

网友:
还是版主有经验啊。不过楼主的问题估计不是结构问题,有可能是设计问题。

网友:
0.128mm厚的介质,微带线己经很细了,如果频率再高点,那插损真的有可能达到-5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