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过压防护问题

楼主(2019-02-22):
    公司做的安全产品,再做莱茵认证时,提出单板上3.3V的供电电压没有过压防护措施提出用TVS防护,他们不认可。
    请问一下论坛的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措施。

网友A:
    TVS管事防止脉冲干扰信号和静电的,
过压保护需要增加相应电路,一般是用稳压管和三极管搭建的。百度能搜索的到

网友(点评):
最好再加一个压敏电阻,可以增强电路的放电能力

网友:
    如外部输入电压较高,楼上推荐的的电路能起点作用,要电压较低,可能差点意思。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TVS管了,3.3的电压,防爆上要求电容总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管事防止脉冲干扰信号和静电的,
    过压保护需要增加相应电路,一般是用稳压管和三极管搭建的。百度能搜 ...

解答的很好,ESD保护管还是需要的,接插器件对静电很敏感,最好上一个瞬间抑制二极管防止过压保护

网友:
    解答的很好,ESD保护管还是需要的

网友:
    电源端并联TVS二极管,作过电压保护。

网友:
    这是个接口过压防护电路,方法在电源过压保护上也适用。

网友(点评):
防护的是3.3V电源,过压值为3.6V,二极管上面的电压没地方来。

网友(2019-03-25):
    电路越简单,可靠性越高。

网友(2019-04-25):
    3.3V过压 直接用3.3v电源钳位就行了

网友:
    并且可以用个PTC 防止电压过大 使得PTC工作保护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