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30LED灯珠坏了很多,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9-02-22):
是灯具,如图,左是在城里用的,右图是在农村老家用的被飞虫侵袭,拉屎在上面。仔细查看起初认为是LED的黄胶与白色底塑有缝虫子屎尿渗进去导致损坏。但查来查去似乎又不是这个问题,又怀疑是虫子将电路短路,后做试验虫子能短路到的地方都不足已将灯烧坏,因为这是恒流驱动。
   灯珠是每三颗并联,总电流是200mA.  今天试了刷三防漆,效果不好。现不知咋整了

网友A:
    用三防胶应该可以,有些户外LED大屏都是直接裸露在外的,还防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防胶应该可以,有些户外LED大屏都是直接裸露在外的,还防水呢

那种LED屏是灯是塑封,不是硅胶封,5730LED是硅胶封,比较软点。试刷了,硅胶上很难粘上三防漆

网友B:
這麼多顆 LED 擺在一起,一定會發熱!

    • LED 溫度升高、順向壓降Forward Voltage)會降低。
    • 順向壓降Forward Voltage)降低,電流會增大。
    • 電流增大、溫度會升高。
    • 溫度升高、順向壓降Forward Voltage)會降低。
    • .....
    • ...
    • ...
    • ..
    • .

好吧!你應該知道什麼是「鬼打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麼多顆 LED 擺在一起,一定會發熱!

    现LED灯基本都是恒流供电的!除非很垃圾的一些厂家!

网友B:
這麼多串在一起,必須每一串都單獨恆流控制才有效,全接一起共用一個恆流控制是沒用的。

通常大家只知道要便宜,鮮少人會管使用者的死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麼多串在一起,必須每一串都單獨恆流控制才有效,全接一起共用一個恆流控制是沒用的。

    通常大家只知道 ...

串联的话流过每个灯珠的电流是一样的!并联的话内阻不一样,每个灯珠流过的电流不一样!像楼主的3个并联,一个坏掉的话,其它两个的电流会增加,超出额定值很多的话。。。。。。

    這個是燒掉一串後的結果,第一串會燒掉的原因,很有可能還是高熱造成。^_^
    你終於知道垃圾這麼多的原因了!^o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的话流过每个灯珠的电流是一样的!并联的话内阻不一样,每个灯珠流过的电流不一样!像楼主的3个并联 ...

 不是这个原因的,我买的灯珠是足150mA的,坏一个其它两个都可长时间工作。后来我看了一下电路,发现极可能是虫子钻进电路板里爬来爬去将330V高压瞬间短路到LED输出口了,当然虫子也应该被炸灰飞烟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多串在一起,必須每一串都單獨恆流控制才有效,全接一起共用一個恆流控制是沒用的。

通常大家只知道 ...

    照你这样设计要三串恒流?那是不可能的,就算自己用不记成本,也是不可取的,90个LED分为三串,那么每串中只要其中一个LED坏了,就有30个LED不亮了,而我这个三个中坏一个就那个不亮而已完全还能用(当然200mA还没超出两个LED的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多顆 LED 擺在一起,一定會發熱!

LED温度不是问题,测试过的,再说了我在深圳用(没空调)两年都没坏,家里(温度比深圳低)用半年多就坏了,坏了六个玉米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講一句,踢哀(TI)不是白痴,人家敢用一串點亮,必有一定的把握。

我們設計的時候,應該是想辦 ...

既然说必定有把握那三个LED并联更没问题,其实民用级电子元器件还真很难保证100%一年内不损坏。三个LED并再串的优点是坏一个LED不影响大局,是的,设计人一定是有一定把握才这样设计,余两个LED还未超过额定电流300mA(恒流输出总共才200mA), 而单颗串一旦坏掉就灭一大片,如果外观上没明显异常还得一个个去测才知道是哪个坏,所以三颗或两颗并再串更利于后期维护

网友:
应该是静电击穿了。
LED灯用的是开关电源,在低压侧存在积累静电。当蚊虫进入时,缩短了爬电距离,产生瞬间放电。
    验证的办法简单,在干燥环境下,用手摸看会不会被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