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导出丢失器件

楼主(2019-02-23):
    orcad原理图导出网表时丢失器件,设计改版,检查器件总数时,发现原理图导出的BOM缺少几个器件,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

网友A:
    导网表丢失?导BOM又丢失?两次丢失都是相同的器件?log没提示?方便的话可以把图传上来大家帮忙一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网表丢失?导BOM又丢失?两次丢失都是相同的器件?log没提示?方便的话可以把图传上来大家帮忙一起看看

查到了,是有几个器件原理图里设置了BOM忽略,所以导出的网表跟BOM都没有这些器件的信息,对比原版发现的,就是怕有新增的也是这个模式

网友(2019-06-06):
引用 楼主:
查到了,是有几个器件原理图里设置了BOM忽略,所以导出的网表跟BOM都没有这些器件的信息,对比原版发现的 ...

麻烦问下,在Orcad原理图中怎么设置某几个器件BOM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