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接一个磁珠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9-02-23):
RT

网友:
看你怎么用了?最基本的电流参数要满足,给你参考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9vfJyMhwdhMEuPOw#rd

网友:
    没啥问题,电流余量足够就行。

网友:
    注意磁珠选型,有用于电源上的,也有用于音视频上的,手册会有说明,另外就是注意电流大小

网友:
    这个经常用到,参数符合的话一般没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需要注意下面两点:
1、磁珠的过流能力要有裕度
2、磁珠的DCR不能过大,否则给负载的电压不足,磁珠的发热量也会很大

网友(点评):
是的,而且DCR大的话也容易在重载情况下导致后面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小心电感效应,注意电源下电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