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有一部分电路预留,怎么屏蔽成这样的效果

楼主(2019-02-23):
老铁们,有一部分电路预留,怎么屏蔽成这样的效果

网友:
    bom表分类后的显示就是这样,没有输出bom表的器件就这样显示。

网友:
    这部分预留内容必须先生成网络表,要不然按照现在的图纸是无法生成网络表的。这个主要用于pcb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不同功能的要求。利于采购管理。

网友:
    那就做两份原理图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得全选编辑吧,把器件属性改成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