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刚形如学习便件,请教下各位高手,想设计一个音频检测电路,这个电路可以...

楼主(2019-02-24):
    主要是用的语音机器人上面的检测声音的小板子,当播发声音是检测信号为高电平,当停止播放时检测信号为低电平。这个原理图还需要修改吗?谢谢了~~

网友:
    后端在加个耦合电容,对地加个二极管

网友:
    这个电路是不是接错了?
    感觉四个二极管将SPKL+脚电压限幅在+1.4V。
也将SPKL-脚电压限幅在+1.4V。

楼主(2019-04-06):
    多谢,各位老大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不需要搞这么复杂吧  一个运放就可以了  spk是差分信号  用运放做个差分放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