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另一种PDN网络目标阻抗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9-02-24):
  传统的目标阻抗计算是用Ztarget=Vcc*Ripple/Imax去计算,要求在相关频段内的Z11阻抗都要小于Ztarget,但不同频率下的负载电流是不一样的,要求过于苛刻,会导致电容数量的过设计;这段时间在网上看到另外一种方法,将PDN网络的等效电感考虑了进去,Vcc*Ripple=R*I(t)+L*dI(t)/dt,如负载电流变化的上升下降时间Trise、Tfall跟最大负载电流已知,则可以得R跟L的值,Ztarget=R+j𝜔L,这样使得高频时目标阻抗的要求没那么高,如下图。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种是否合理,据我所知部分企业已经是在用这种方法计算,我的疑问点在于:
  1、为什么是在高频时反而对PDN阻抗要求低了,PI的出发点不就是为了应对高速信号下的电源电压跌落吗?
  2、这种计算方法使得低频时目标阻抗很小,很难满足,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3、如果应用到实际中,可否以负载器件动作的Trise、Tfall去等效电源线路上的电流变化速率?

网友:
个人觉得你说的高速信号有点笼统了,究竟是指高速串行还是高速并行?并行信号,个人认为主要在于SSN,串行信号主要在于PSIJ。另外,你说的Tr和Tf究竟是指信号的还是电源的?

网友A:
1、为什么是在高频时反而对PDN阻抗要求低了,PI的出发点不就是为了应对高速信号下的电源电压跌落吗?
-->没有要求低,只是板级解决不了,高频的解决通过封装和die上电容解决。
  2、这种计算方法使得低频时目标阻抗很小,很难满足,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通常储能电容加大,接地优化是能满足的。
  3、如果应用到实际中,可否以负载器件动作的Trise、Tfall去等效电源线路上的电流变化速率?
纹波和噪声来源有两个:DCDC内的pwm和pfm,负载端内的PLL/DLL噪声传导与耦合。所以高频用负载替代是可以的。

楼主(2019-06-02):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是在高频时反而对PDN阻抗要求低了,PI的出发点不就是为了应对高速信号下的电源电压跌落吗?
--> ...

感谢!
请问您有计算目标阻抗相关资料或者实例吗?Vcc*Ripple=R*I(t)+L*dI(t)/dt 实际应用怎么把L、R给计算出来?

网友(2020-06-19):
图在哪里啊?没有看到。

网友(2021-01-20):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2021-05-08):
    实际应用的时候为了确定目标阻抗,就需要知道目标阻抗对应的R 和回路电感L, R好确定,问题是L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