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19.0.xx 移动元件时不显示鼠线,PROTEL99SE都有

楼主(2019-02-25):
    altium 更新后,真是奇怪, 在没有走线的情况下,移动元件不显示预拉线, 但走线后再移动就显示,真是BUG不少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bug吧,是有地方可选显示或不显示吧,其它软件是这样

网友:
    在移动器件的状态下,  按一下shift+R。

网友(2019-04-05):
    来学习一下,试看看!谢谢版主热心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