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经验!STM32单片机学习I2C通信

楼主(2019-02-25):
高手经验!STM32单片机学习I2C通信

I2C总线是由NXP(原PHILIPS)公司设计,有十分简洁的物理层定义,其特性如下:

·  只要求两条总线线路:一条串行数据线SDA,一条串行时钟线SCL;

·  每个连接到总线的器件都可以通过唯一的地址和一直存在的简单的主机/从机关系软件设定地址,主机可以作为主机发送器或主机接收器;

·  它是一个真正的多主机总线,如果两个或更多主机同时初始化,数据传输可以通过冲突检测和仲裁防止数据被破坏;

·  串行的8 位双向数据传输位速率在标准模式下可达100kbit/s,快速模式下可达400kbit/s,高速模式下可达3.4Mbit/s;

·  连接到相同总线的IC 数量只受到总线的最大电容400pF 限制。

其典型的接口连线如下:

I2C的协议很简单:

数据的有效性

在传输数据的时候,SDA线必须在时钟的高电平周期保持稳定,SDA的高或低电平状态只有在SCL 线的时钟信号是低电平时才能改变 。

起始和停止条件

SCL 线是高电平时,SDA 线从高电平向低电平切换,这个情况表示起始条件;

SCL 线是高电平时,SDA 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切换,这个情况表示停止条件。

字节格式

发送到SDA 线上的每个字节必须为8 位,每次传输可以发送的字节数量不受限制。每个字节后必须处理一个响应位。

应答响应

数据传输必须带响应,相关的响应时钟脉冲由主机产生。在响应的时钟脉冲期间发送器释放SDA 线(高)。

在响应的时钟脉冲期间,接收器必须将SDA 线拉低,使它在这个时钟脉冲的高电平期间保持稳定的低电平。

也就是说主器件发送完一字节数据后要接收一个应答位(低电平),从器件接收完一个字节后要发送一个低电平。

寻址方式(7位地址方式)

第一个字节的头7 位组成了从机地址,最低位(LSB)是第8 位,它决定了传输的 普通的和带重复开始条件的7位地址格式方向。第一个字节的最低位是

“0”,表示主机会写信息到被选中的从机;

“1”表示主机会向从机读信息。

当发送了一个地址后,系统中的每个器件都在起始条件后将头7 位与它自己的地址比较,如果一样,器件会判定它被主机寻址,至于是从机接收器还是从机发送器,都由R/W 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