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去抖原理

楼主(2019-02-25):
单片机按键去抖原理

由上图可以看出理想波形与实际波形之间是有区别的,实际波形在按下和释放的瞬间都有抖动的现象,抖动时间的长短和按键的机械特性有关,一般为5~10ms。通常我们手动按键然后释放,这个动作中稳定闭合的时间超过了20ms。因此单片机在检测键盘是否按下时都要加上去抖动操作,有专用的去抖动电路,也有专门的去抖动芯片,但通常我们采用软件延时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抖动问题。
/* 软件去抖 */

if (0 == K1 ) //如果有键按下
{
delay_ms(8); //延时一段时间去抖
if (0 == K1) //如果真的有键按下,检测到得是稳定闭合状态
{
... //按键以后需要做的事情
}
while(!K1); //松手检测,如果按住不放则一直在循环里

}

网友:
看看单片机按键去抖原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