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延时函数计算问题以及如何准确延时

楼主(2019-02-25):
【51单片机】延时函数计算问题以及如何准确延时

几种周期介绍

周期名称描述时间
振荡(时钟)单片机提供时钟脉冲信号的振荡源的周期T=1/f
状态振荡周期经二分频后得到的2T
机器在一个机器周期内,CPU可以完成一个独立的 操作12T
指令指CPU完成一条操作所需的全部时间12-12nT

指令:

1、MUL、DIV:仅有的4周期指令

2、包含DPTR和PC的指令均为2周期指令

3、所有的绝对跳转和条件转移指令,均为2周期指令

4、所有包括A寄存器的指令,均为单周期指令

5、位操作指令中,ANL和ORL是2周期指令

6、所有包含立即地址的指令,除INC direct及DEC direct外,均为2周期指令

7、剩下的均为单周期指令。

STC-ISP软件查看各操作用时以及延时函数

_nop_函数可以在keil软件的C51->HLP->C51lib.chm文档中查阅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延时函数计算

示例:

[cpp] view plain copy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0;j<921;j++);

}

分析:

1.先计算你单片机的振荡(时钟)周期 T= 1/晶振(11.0592MHZ)

2.一次i--操作为12T

3.忽略变量定义,上述延时函数共需时间:921*z*12T

4.带入T:921*12*T*z 约为 z ms

计算出现误差的原因

1.软件仿真时,函数调用的时候入栈出栈操作的耗时。

2.指令周期随指令的不同而不同导致的误差。

3.中断的影响。

4.变量的范围超过,从而与预计时间不一样。

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只能算出估计值,根据最开始周期的信息来计算延时函数中延时的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