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调试出现一些不常见问题及原因

楼主(2019-02-25):
单片机调试出现一些不常见问题及原因

1、4位共阳数码管的有一个位的其中一段不亮,而其他位的该段能正常显示。这有些不符合常理,因为共阳数码管的4个为的段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是程序问题或者硬件连接有问题,应该4位全不亮。

原因:经排查,原因是发现电路板的背面该段和其他位的位选线短路了,这样就导致当动态扫描的时候,要显示这一位的时候,其他三个位选是拉低的,这样就造成了这一段应该为高电平被拉低了,所以出现了这种四个位中只有一位的段显示不正常。

2、数码管显示出现了严重的重影,程序没有问题的(在其他板子上测试没有问题)。

原因:经排查,排除了器件的问题,也排查了连线问题。最后发现了共阳端的驱动三极管的基极的电压和正常的有些不一样,但是差别很小。我发现为了保护单片机的引脚,给单片机多加了一层底座,怀疑底座的原因造成。直接拆掉一层底座,发现数码管显示正常了。所以应该是底座的电阻加上限流电阻之后阻值过大,导致单片机输出电流过小,无法驱动pnp三极管输出低电平。造成数码管有严重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