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和12T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19-02-25):
1T和12T单片机的区别

标准51单片机是12T的,就是说12个时钟周期(晶振周期,例如12M的,周期是1/12M,单位秒),机器做一个指令周期,刚好就是1/12M*12=1uS,常见指令例如_nop_就是一个周期,刚好1uS,其他的大多多于一个周期,乘除法更多。所以如果计算指令时间可以这样算。
而现在很多51核的单片机工艺质量上去后,频率大大提高,增强型51有6T的,如果接12M的话,一个nop就只需要0.51uS,如果是STC的部分单片机1T的话,那只需要1/12uS。

单片机的晶振不是随便选,要看技术手册,看最高频率,看支持类型等等。一般12M,接串口的话11.0592M。如果是PIC,很多4M,8M。

不是越高越好,对很多不需要大量处理,只是控制的情况,为了增加可靠性,降低编程难度,降低功耗,往往可选用低频的,例如实时时钟的32768晶振。

故 计算nT单片机的指令周期公式为:

T = 1/晶振周期*n

例如: 使用12M晶振的1T单片机的指令周期为: T = 1 / 12 * 1 = 1 / 12 us

/***********************************************************************/

/*******************下面是单片机的几个周期的介绍****************/

/***********************************************************************/

网友:
看看1T和12T单片机、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