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2.4G天线是否可以共用一个参考面

楼主(2019-02-25):
求助大神!
      小弟设计PCB上有两个2.4G天线,一个是无线通信,另一个是蓝牙。都设计成MIFA天线。
      1、PCB是4层板,中间一层为地平面,中间二层为电源面。如果两个MIFA天线都以中间一层地面作为参考面会不会有干扰。是不是应该将地面切割后使用单点连接这种方式会好些呢。
     2、板载天线的参考面可以使用电源面做参考面吗。

求大神指导,谢谢啦!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啊,先明确一点,用电源面做参考面不可行,天线也是需要电流回流的,电源面不行。

网友:
帮楼主顶贴,不然就沉了

楼主:
是啊,都没有大佬来帮忙,求关注啊

网友:
我做过几年天线,这个问题知道一点。
首先,同频天线是可以共地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需要满足。就是最终成品天线,两个天线之间的隔离度需要大于15dB以上,隔离度越大,相互影响就越小。
然后,即使不公地,只要两天线隔离度差,一样会互扰。

网友:
如何提高天线间的隔离度呢?一般有两个方法。
一、 拉远两个天线的距离,距离越远,空间衰减就越大,隔离度就越好

二、 使两个天线的极化方向垂直。怎么实现呢?就是一个横着放,另一个竖着放。

网友:
至于用电源面做参考面,肯定是不行的。MIFA天线的参考面必须是地平面,否则有可能会造成电路短路哦。

楼主:
谢楼上的答疑